inventor如何将形心坐标保存到参数里?

楼主(2015-07-10):
如题,如何将测量得出的形心坐标保存到参数里,随时引用?
据我所知通过iLogic可以提取重心坐标保存到参数里,但能不能提取截面的形心坐标呢?我目前没有找到这个函数哦。请大神解救!

补充内容 (2015-7-13 10:33):
问题已解决,回复在11楼

网友A:
您有办法测量出形心?不是您测量的,是Inventor计算得出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有办法测量出形心?不是您测量的,是Inventor计算得出的吧?

嗯,是Inventor 算出来的,怎么引用呢,存到参数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是Inventor 算出来的,怎么引用呢,存到参数里。

没有办法实现,因为Inventor计算之后没有告诉我们临时的数据放置位置,也没有导出的功能。
找不到的原因应当是Inventor压根就没打算让您引用,仅仅是给您看一看。

网友B:
您确定是形心? inventor中并没有形心的测量与显示,您这形心是从哪看到的?
您看到的或者您想测量的不会是重心吧...
重心是可以存为参数的,在iLogic中创建规则
x= iProperties.CenterOfGravity.X
y= iProperties.CenterOfGravity.Y
z= iProperties.CenterOfGravity.Z
至于形心就麻烦点,需要包覆面提取,在生成的零件中用同样办法取重心
因为包覆面提取出的文件密度是唯一值,所以重心即为形心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您确定是形心? inventor中并没有形心的测量与显示,您这形心是从哪看到的?
您看到的或者您想测量的不会是重 ...

楼主所说的“截面的形心坐标”,Inventor是可以计算出来的,也许您还不知道有这个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所说的“截面的形心坐标”,Inventor是可以计算出来的,也许您还不知道有这个功能:

这功能一直是灰色的,没法点...测量功能用到角度就到头了...
测量选项卡里的东西都没法进参数,这不用想了
测截面形心入参数用iLogic测重心间接测形心的方法应该可行
但会麻烦点,得在包覆面提取的零件中做这个截面投影的拉伸特征
需要楼主介绍下实际应用环境,才能给出详细方案

网友A:
这功能一直是灰色的?【这真奇怪,这是个很古老的功能了,您那里出了什么事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功能一直是灰色的?【这真奇怪,这是个很古老的功能了,您那里出了什么事呢?】

我看了下,这功能只在草图下能用,而一般在草图下我根本不会开那一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看了下,这功能只在草图下能用,而一般在草图下我根本不会开那一栏...

原来如此... 就是说不是灰色的,而是根本就没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所说的“截面的形心坐标”,Inventor是可以计算出来的,也许您还不知道有这个功能:

谢谢陈老师啦,这个问题我已经找到替代的额解决办法啦
做一个参考点,是截面的形心,然后记录参数,就可以了。

网友A:
怎样确认这个“参考点”就是形心?什么样的Inventor对象是“参考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样确认这个“参考点”就是形心?什么样的Inventor对象是“参考点”?

就是工作点啦,《边回路的中心点》

网友A:
我可不敢用这东西,您确认您明白这东西是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可不敢用这东西,您确认您明白这东西是啥?

晕 还真是这样 ,那没办法了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晕 还真是这样 ,那没办法了呀

想搞成自动的只能从重心推形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晕 还真是这样 ,那没办法了呀

这样:您说清楚原始条件和结果需求,至于是否“形心”,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