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应该选用线轨还是硬轨?请教

楼主(2015-07-10):
咨询帖 请各位朋友指点。

事情的经过大概是这个样子的:
我是个大二学生,机械设计还没有学,不过现在正在设计一台铣床,整机大约20吨,我的心情几乎像它一样沉重。
下面附件是铣床需要询问部分的SolidWorks模型。

本来想发整个机床的部分,但是我的附件大小不够了……高亮部分为附件包含内容。所以请下载模型的童鞋自行脑补下面有两个立柱,前面有一个机头……

高亮部分配合处需要承受的质量在一吨半到两吨之间。
现在,需要询问的部分是,在这个连接之中,应该选择线轨还是硬轨。

对选择线轨的疑问:
平常见到的线轨都是水平放置;

然而在这个里面选用的话,导轨的安装角度大约在60°左右。

黑色箭头侧是线轨及滑块配合受力较大的一侧。
这样的话,会不会因为导轨两侧受力不均,加快导轨磨损和滑块损坏。

对选择硬轨的疑问:
硬轨的配合处需要使用斜铁调整间隙,
可以看到,下面一个滑槽只加了一块斜铁,而在红色标注的位置没有设置垫铁

这里想询问的问题是,在红色箭头之间设置斜铁,有没有必要,如果增加斜铁,会不会形成过约束,反而不利。

另,机器在使用的过程中,会不会很快产生紧固变松,斜铁变松,抖动加剧的情况,如果会,应怎样在设计的过程中加以规避,以尽量延长机床的正常使用寿命呢?

还有,铣床设计的过程中有哪些细节是微小的,新人不容易注意到的,但却有可能是致命的,这些错误应当怎样避免?
比如说加工可行性,应力分布之类……

跪等老鸟(没错我就是这么没有骨气→_→)

网友:
你牛逼啊,我大二连什么是铣床都不知道

网友:
大二什么都懂了

网友:
真牛逼,我大二都分不清车铣磨。厉害厉害

网友:
要现场实习,

网友:
用直线导轨。

网友A:
可以把上面那天线轨水平安装,主要承受拖板重力,下面那条线轨垂直安装,主要承受铣头部分重力产生的偏距力

楼主:
楼上各位朋友谬赞,我现在还是个刚学完机械制图的渣啊,小伙伴们带我飞啊,这台机器是我有史以来做的最大的机器了,希望能完美开始,完美收官,请各位朋友多多指点,多多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把上面那天线轨水平安装,主要承受拖板重力,下面那条线轨垂直安装,主要承受铣头部分重力产生的偏距力

这也是个不错的选择,原来考虑过,但是厂房已经商定好了机器的大致形状(没错人家就喜欢导轨这么奇奇怪怪地斜着),所以只能从线轨和硬轨里面选一个了、

网友B:
线轨,需要计算倾覆力矩,保证安装后的整体刚性。
导轨 - 主轴 - 刀杆 - 丝杠(伺服电机的堵转扭矩),这3项基本组成一个封闭的刚性系统(假设横梁和立柱没问题);其中最差的一环决定了加工时的动态刚性。

两个立柱上平面能与工作台轨道平行么?不平行怎么校正?不正怎么保证横梁和立柱连接处的接触刚性?

线轨好设计,好加工点;硬轨的加工靠铲刮,质量控制难以量化。

要稍微有底的搞这个设计呢,需要理论力学,结构力学,弹性力学看一圈。
如果要确保这个设计没问题呢,再加上材料力学,振动力学。

小朋友,给邢台的土豪设计这床子?如果是土豪,直接给硬轨,就说接触面积大,刚性好;肯定过关,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轨,需要计算倾覆力矩,保证安装后的整体刚性。
导轨 - 主轴 - 刀杆 - 丝杠(伺服电机的堵转扭矩),这3 ...

感谢,这台床子我做过理论力和结构力分析,然后振动打算让老工程师帮忙把关。
还有……并不认识邢台土豪啊……我在青岛……

网友(点评):
即墨的土豪?哈哈

网友:
个人感觉用线轨好一点。不太清楚您机床的应用场合,但是考虑二十吨整机重量,而且z轴是铸铁磨导轨,应该是转速10000以内的轻型机床,这种情况下没必要用硬轨。用硬轨得加卸荷机构,否则纯摩擦面的低速爬行是相当严重的。不太理解楼主为什么采用60°倾斜布置,是经过计算的吗?还有一句题外话,立柱选用什么材质?那两个孔开的有点大。

网友:
就大二,人家怎么敢把这活交给你的,求解惑

网友:
多看看现成的设备,搞清楚每部分的原理

网友:
机床吨位不说明问题的,你主轴功率、转速和快速进给速度(G00)要给出来,定位和重复定位精度也要给出来,才能决定两种导轨的取舍。

网友(2023-01-11):
|浪人不浪发表于 07-11 08:37就大二,人家怎么敢把这活交给你的,求解惑
应该是老师拿到的项目吧?

网友(2023-02-27):
牛A各牛C 之间。。。。。。。。。。。。。
大二还是上理论课。。。。。。。。。。。。
有这想法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