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神帮帮忙,小弟想了3天了,还是不会

楼主(2015-07-10):
特地用Photoshop做了这个图,希望大神帮忙

网友:
选一个可以微调中心的联轴器即可

网友:
十字万向再加一节就可以不同心传动了啊

网友:
刚性联轴器

网友:
施密特联轴器

网友:
你需要的不是联轴器而是软轴。。。。

网友: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89049  老帖子里面这个可以么

网友:
不是很明白,就用通常的联轴器

网友:
楼主意思是,要保证其不再同一中心线上,还要机构可以实现直线往返运动?
看你选择的是单固定销型万向接头,那你为何不试双固定销型?
如果不行,就采用楼上的吧

网友:
常规的联轴器

网友:
换联轴器。

网友:
借鉴螺杆泵上用的万向节

网友:
应该是磨损之后产生摆动造成两个轴不同心,要选一款可以克服摆动的联轴器。这要具体自己去计算一下这个摆动力大小、摆动角度最大到什么程度,然后视工况选取相应联轴器。

网友:
加伸缩型的万向联轴器。

网友A:
这万向节少了一节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万向节少了一节吧?

看样子,图上的就是普通的十字联轴器

楼主:
感谢各位大神帮忙,用两个这样的万向联轴器串联解决

网友:
左边的机构没有轴承支撑吗?如果有支撑不应该是联轴器的问题。你查一下机床换刀机构,和这个类似

网友:
中心偏了,磨损件还能保持水平吗

网友:
用万向节试试

网友:
低速的话用十字滑块联轴器

网友:
用万向轴,十字心的那种

网友(2016-05-31):
两个万向联轴器应该就可以

网友:
十字万向再加一节就可以不同心传动

网友:
两个万向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