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丝机攻丝问题,求助

楼主(2015-07-10):
材质304 攻丝机攻丝M27*1 多少 转速和进给为合适?转速单位为每分钟多少转 进给单位为每转多少毫米

网友A:
这么大150-200转  进给就是螺距

网友B:
看你什么攻丝机,数控的那种小玩意就别玩了,这么大转速一百以下吧,钻孔线速不要高于8米每分,加足量水冷却避免加工硬化,攻丝加点酱油试试,底孔打到26.1,丝锥最好刃磨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大150-200转  进给就是螺距

转速这么高啊
  这么说 攻丝深度12mm  岂不是很短就完了   12转就完了  都不到一秒钟 就结束了  不可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什么攻丝机,数控的那种小玩意就别玩了,这么大转速一百以下吧,钻孔线速不要高于8米每分,加足量水冷却 ...

我想用V30  可行不  我主要是想算时间  攻丝深12mm  每转进给为1mm  12转就完了  还不到半分钟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转速这么高啊
  这么说 攻丝深度12mm  岂不是很短就完了   12转就完了  都不到一秒钟 就结束了  不可能吧 ...

你不追求效率 转速50也行啊  无论转速多少,进给一定严格按照螺距给

网友:
进给就是一转一毫米,,,至于能多快,,你慢慢试吧,丝攻最好专用的,不锈钢的底孔要大点,润混冷却要做好,304还好,,要是差点的不锈钢,进退都容易咬牙,丝锥还容易蹦牙。

网友:
长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