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多轴箱出现断齿问题,请教

楼主(2015-07-10):
背景:我们厂的机床多轴箱,前段时间出现断齿,保全部门换齿轮后当天又断齿。材料20CrMnTi,模数3。在此之前同类多轴箱也曾出现过断齿。
(这个多轴箱有个副箱),有一级是锥齿轮传动,断齿发生在两处,图中的小齿轮和副箱里的锥齿轮,齿轮锥齿轮图片没拍全。。连续两次断齿后,保全部门把锥齿换成螺旋伞齿对应)
小弟菜鸟一枚,对断齿的原因很想知道,是疲劳,过载,材料,还是其他什么原因,这类多轴箱也出现过断轴的问题,这类问题从什么角度去判断,很想学习下,请各位大侠赐教。
楼主没有完整跟踪这个事情,只当是看过一下,可能很多细节没写明白,比较乱,见谅。
@2266998

网友A:
马上检查一下轴承,大概是某一侧轴承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马上检查一下轴承,大概是某一侧轴承有问题了,

八爷,可能是两个齿轮轴不平行,齿轮没有完全啮合,所以是一侧的齿折断?
如果是中间的某个传动齿轮出现崩齿(一个齿),一般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齿轮材质,及热处理看下,还有使用工况,

网友:
这叫崩齿,明眼一看,就是齿的硬度偏高,在机床正常情况下,还免强能运转,但一但机床不正常出现故障时,就体现到了,再说你换齿轮的活是什么人干?你能保证在换齿轮的过程完全不出问题吗?

网友:
崩齿由于齿根硬化层过浅或齿根处拉应力较大,还有一种可能是受力不均造成的。

网友:
楼主这齿轮偏载吧,两边用的什么类型的轴承?如果两轴承孔同心度不好或者与其他孔平行度不好,可以用调心轴承改良齿轮的啮合,还有楼主齿轮淬硬层深多少?齿轮变位方式?尽量用CrMnMo系列的钢吧,国外还想不太承认CrMnTi系列的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