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行程1米,但我想实现将重物推进2米,希望大家推荐个方案

楼主(2015-07-11):
本人设计中遇到个问题,需要靠气缸将重物向前推进2米,
如果选用行程2米的气缸,有点太夸张了,我想用1米或0.5米
行程的气缸来设计个结构,可以实现2米的推进,望各位给点思路,电机方式暂不考虑。

网友A:
去车间看一下手推堆高车(百度才知道的,以前一直叫手动叉车),

网友:
液压可以,气压没见过

网友A:
理论上,你可以用0.5米行程的气缸堆动重物前进任何行程,仔细研究一下初中物理学的滑轮组就会明白的。同样的N多齿轮齿条组、杠杆能实现。

网友:
简单的杠杆结构

网友:
串联气缸加个同步装置

网友(点评):
方法是可以,就是气缸要增加,目前,只想用一个气缸,设计的太复杂老总会找麻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你可以用0.5米行程的气缸堆动重物前进任何行程,仔细研究一下初中物理学的滑轮组就会明白的。同样的 ...

滑轮机构我设计垂直方向提升用过,这次设计为水平推动,应该齿轮齿条会比较好设计

网友:
引用 楼主:
滑轮机构我设计垂直方向提升用过,这次设计为水平推动,应该齿轮齿条会比较好设计

呵呵   成大先版机械手册P4-217 中图4-4-63   复式滑轮组增大行程机构  给出的是6倍行程,也许你考虑的往复的问题的话,多加一对定滑轮即可,前一页的图4-4-58 齿轮齿条机构   直接把曲柄换气缸就是倍增机构了。

网友:
为什么不能用螺旋升降电机。简单,方便好用,还便宜。

网友:
2楼说的对,采用类似的气缸结构也是可以的的

网友:
应该可以利用杠杆原理吧

网友B:
两齿条平行相对,中间夹齿轮;一个齿条固定在机座上,一个齿条固定在工件上;气缸推齿轮,动齿条行程为气缸两倍。
仅供参考。

网友C:
剪式结构呢?说白了电动伸缩门上常用的,结构简单,可以考虑一下

网友:
行程倍增机构

网友:
赞成4楼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两齿条平行相对,中间夹齿轮;一个齿条固定在机座上,一个齿条固定在工件上;气缸推齿轮,动齿条行程为气缸 ...

逍遥处士是一种方法,这也是一种,两种方法,自己看着办,哈哈,不过我水平低,请教逍遥处士这两种方法各自的优劣。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逍遥处士是一种方法,这也是一种,两种方法,自己看着办,哈哈,不过我水平低,请教逍遥处士这两种方法 ...

我那有去有回,您这有去无回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那有去有回,您这有去无回

哈哈,说得对,想问题太局限了

网友:
齿轮齿条机构挺好的

网友:
14楼方法正解,有用类似的

网友:
行程增加机构可以实现

网友:
这个难吗?很好实现。

网友:
用杠杆原理可以实现 不过占用的空间可能会大点,可以考虑用两组齿轮齿条实现

网友:
类似的气缸结构也是可以的的

网友:
misumi上面有这个案例,就是齿轮齿条结构

网友E:
采用齿轮齿条可以实现N倍

网友:
引用 网友E:
采用齿轮齿条可以实现N倍

N被是2个不同大小的齿轮,就用一个齿轮还可以实现倍行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剪式结构呢?说白了电动伸缩门上常用的,结构简单,可以考虑一下

那玩意其实就是杠杆.....

网友:
多节气缸有没有?就是自卸车那种液压缸

网友:
米思米上有这种案例,行程倍增机构

网友:
用齿轮齿条,可以实现行程翻倍

网友:
齿轮齿条,结构简单

网友:
齿轮齿条是不是要调传动比来实现。

网友:
还不是很明白。
齿轮齿条倍增来说
气缸是往复直线运动,可齿轮却是圆周运动
怎样提高行程倍增无法理解

另外杠杆要具体怎样也没太想明白。
中学学的杠杆滑轮主要是用于减轻劳动强度的,能实现直线往复式行程倍增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车间看一下手推堆高车(百度才知道的,以前一直叫手动叉车),

厉害

网友:
我之前做过的一个机构,看下。

网友:
如果可以是垂直方向,可以考虑剪式结构,一个方向可以用齿轮齿条类似动滑轮的结构,也可以用多个气缸串联的结构。

网友:
怎么个有去有会法呢 大神 我想的也是有去无回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我那有去有回,您这有去无回

你好 请教您的有去有会是什么结构 多谢  我想的也是有去无回

网友(点评):
齿轮齿条。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好 请教您的有去有会是什么结构 多谢  我想的也是有去无回

知道了  想明白了

网友:
气缸前端加刀杆机构可以吗?

网友(2015-08-17):
齿轮齿条最可靠!

网友: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你可以用0.5米行程的气缸堆动重物前进任何行程,仔细研究一下初中物理学的滑轮组就会明白的。同样的 ...

前辈说的有理,但是具体怎么实现还是不好说啊

网友G:
引用 楼主:
滑轮机构我设计垂直方向提升用过,这次设计为水平推动,应该齿轮齿条会比较好设计

同意齿轮齿条,或者同步带也可以

网友:
十字交叉的杠杆结构就可以呀

网友(2015-09-16):
引用 网友G:
同意齿轮齿条,或者同步带也可以

同步带?怎么搞的,,

网友:
用四杆机构,算得好都不要1m的气缸

网友:
太简单了,推20米都没问题:气动弹射!

网友:
哈哈  有去无回

网友:
两根齿条加两个齿轮。

网友:
做很简单,我在想的是,变成费力机构了

网友:
倍行程机构就可以实现,一个齿轮+两个齿条。

网友:
简单的齿轮齿条就可以搞定。一条齿条固定,齿轮连接到气缸,第二条齿轮连接要运动的滑块上就可以了。两条齿条的中间是齿轮。

网友:
结构好处理,不好处理的是气缸力度问题吧

网友(2015-11-03):
用个动滑轮的结构就可以,可以用链条传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