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成型钣金类门板的设备,高手指点

楼主(2015-07-11):
从落料,到成型,全部机器完成。

网友:
落料 激光加上下料机不是问题
或者冲床加 机械手
成型折弯机加机械手
或者冲床加机械手  3步。

网友A(2015-08-19):
这个设备还真有,全自动钣金一体加工设备,在上海的日立电梯厂里面见过,板材放好以后机械手自动抓板、数冲、折弯,编程实现。前几年他们就用了,设备不便宜。

网友:
应该这样的专机

网友:
呵呵,很好的东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设备还真有,全自动钣金一体加工设备,在上海的日立电梯厂里面见过,板材放好以后机械手自动抓板、数冲 ...

恩,动作都比较简单,就是成本的问题

网友:
下料用数控切割机,折用数控折弯机。

网友:
机器手臂大材小用了吧~

网友(2015-09-29):
这个应该很多了吧,不知道你理想中的成本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