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旋转料仓工件大小调节机构

楼主(2015-07-11):
求助:图片上是机床配套料仓工件托盘,托盘适用多种规格的工件,需要调整,可通过三根光杆自定心调节大小,谁能看懂这是什么机构,给个简图

网友A:
看到有齿条的样子,这么长距离的调节,是不是扳动一个定位柱,其它两个也同时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有齿条的样子,这么长距离的调节,是不是扳动一个定位柱,其它两个也同时动作?

是的

网友:
类似三爪自定心卡盘吧,一个是拉,一个是转

网友(2015-09-05):
类似三爪卡盘的原理

网友:
这是三爪卡盘   可以在网上自己买差不多300一个 盘   叫焊接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