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佛斯的液压马达为什么有最低转速?

楼主(2015-07-11):
丹佛斯的液压马达为什么样本上写了个最低转速 500 , 最高2500   。
为什么有最低转速?

谢谢。

网友A: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c4eCYC-n11_0yuzlHHQRfHP6jQYG72Oh1fjiwbNTKoOjLnsl7RP-FvptDaprnhlcQARtDyqNJC4Pf7dcQ3MQWdo7SGokinsbtW8eeceaKvS
百度了一下,这个是液压系统的特点,任何以液压马达作为动力执行元件的液压系统,都存在着由液压系统内、外部工况条件
所决定的最低稳定工作转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c4eCYC-n11_0yuzlHHQRfHP6jQYG72Oh1fjiwbNTKoOjLnsl7RP-FvptDaprnhlcQARt ...

那是我用的时候最低转速不能低于这个速度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是我用的时候最低转速不能低于这个速度吗?

低于这个速度,就会出现爬行的状态,就是速度波动会比较大,比如你想用400,就会出现在300~500之间波动,一会速度大,一会速度小,不会稳定的出现400这个速度,当然,这只是我举个例子,是不是在300~500之间波动,不好说,可能会出现停一下,然后跳一下这种吧。

网友B:
能发我一份丹佛斯的样本不,最好有详细的图纸,918068336@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发我一份丹佛斯的样本不,最好有详细的图纸,

我这只有一小部分

网友:
5楼的亮亮syxs大侠说的正确,转速太低了调速性能不好,不稳定

网友:
避免出现爬行的最低稳定转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