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sw2014 win8版 软件,谢谢!!!

楼主(2015-07-11):
跪求sw2014  win8版 软件,谢谢!!!

网友A:
sw2014.sp5,64位,
链接:http://pan.baidu.com/s/1gdHAnBX 密码:nj1o

楼主:
引用 网友A:
sw2014.sp5,64位,
链接:http://pan.baidu.com/s/1gdHAnBX 密码:nj1o

非常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sw2014.sp5,64位,
链接:http://pan.baidu.com/s/1gdHAnBX 密码:nj1o

怎么会有4个,哪一个是的,PDM 2014 SP5?谢谢!

网友:
你先搞清楚你的电脑是32位还是64位系统,的然后搜 对应的版本就行了。
win8是不能装低版本的。你装2014版的和你用win7,win8没关系。安装方法,百度一个教程吧。图文说明,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