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铝铸件工艺问题以及报价

楼主(2015-07-11):
此铝件产品压铸成型后样件只有8g
我想求教的是:
1.中心孔径为Φ5.2+0.14 ,   如果设计2°-3°的锥棒能否管控好此处尺寸?
2.2A14的铝材回炉加工成品是否有性能和成分上的差异?
3.各位先行的大哥大叔,有行业经验的帮忙指导下,
我一直以来只做蹄块制动件,就是电瓶车刹车和刹块,望不要见笑,经验少

网友A:
为什么不出毛坯再机加工保证呢?

网友B:
带筋条的,开模具,用压铸应该可以保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带筋条的,开模具,用压铸应该可以保证!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出毛坯再机加工保证呢?

这个件  后续应该还有精度要求,只是不在我这边加工

网友C:
还是看下浇口位置吧,估计你做不合格的

网友:
用带拔模斜度的顶针就好了,但是留出0.3-0.5mm的加工余量,在距离表层这个范围内不会有气孔,余量再大就会有气孔了。这样的小件用压铸为宜,浇铸的话不行的。

网友D:
另外,回炉料因为氧化物和杂质的原因会导致工件的质地不均匀,加工时会有明显的感觉,如果要求较高,或者是出口件,尽量不要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另外,回炉料因为氧化物和杂质的原因会导致工件的质地不均匀,加工时会有明显的感觉,如果要求较高,或者是 ...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看下浇口位置吧,估计你做不合格的

恩 谢谢

网友:
赚点积分下载CMK

网友:
中心孔需要加工才能保证。

网友:
需要开压铸模具的联系我,价格公道!质量保证!15867855315

网友:
压铸模具联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