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板子怎样装夹比较好

楼主(2015-07-11):
塑料模具加工,单件加工,经常换大小不一的板子,加工中心行程X650,加工这种板子是用机用虎钳夹紧,两边用辅助支撑好,还是压在机床工作台上好。难点是腔的深度在一丝

网友:
用平板电磁夹具

网友A:
你这个图纸中间有点看不清,从结构看是塑模模座的上顶出板,放顶针靠肩的顶针沉头深度都是0.01,你这块模板长度才二百多,不算大,
1,进行粗加工,把精度不高的沉头孔,螺丝孔和支撑柱过孔到位,其他高精度工位粗加工留余量,
2,研磨修厚度的变形,把变形控制好,尽量在正负0.01,
3,用两个等高垫块支撑工件,采用压板装夹,注意压板与工件的接触面要与工件平行,如果装夹后有变形,可以在变形位置用千斤顶支撑或用压板往下压,然后精加工
如果用虎钳装夹的话,中间位置有变形不好校正,我们做600多长的上顶出板都是用压板和垫块这种方法装夹,重点还是看精加工前变形是否能修好

网友:
用磁力平台装夹也行,不过也要先修一下变形,不然变形打了磁力平台也吸不平,就算能吸平,退磁后变形太大,累死钳工,钳工会骂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图纸中间有点看不清,从结构看是塑模模座的上顶出板,放顶针靠肩的顶针沉头深度都是0.01,你这块模板 ...

谢谢,受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图纸中间有点看不清,从结构看是塑模模座的上顶出板,放顶针靠肩的顶针沉头深度都是0.01,你这块模板 ...

你好,你们600的板子在磨床上磨,取下后变形保证在正负1丝,我们有难度,你们是怎样磨的,是正反面交叉磨,还是用到弱磁来磨。还是有别的好的工艺。

网友:
用侧顶比较可靠一点。

网友:
图纸不清晰

网友:
板类的工件最好,最好工作台压,,加工受力方向全部得到支撑。。。。。深度你可以先切浅,留10几丝余量切完后测量,有偏差修正后精刀。

网友:
这一类薄板修变形,肯定要多翻面交叉研磨,而且不能吸全磁。因为不同设备的电磁平台磁力不一样,也不能告诉你吸多少磁,我这里的大水磨的磁力平台的磁力大小电控调节,吸磁大小只要保证工件不动即可

网友:
好像上面没有讲清楚,我以前做这类板子的流程:粗加工,修变形厚度留余量(变形修到正负0.01),精加工,厚度研磨到位(磨床保证顶针沉头深度尺寸)。因为最后钳工装配时不要有变形的模板,所以必须将变形修到要求范围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