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价加工中心好坏的指标有哪些?

楼主(2015-07-11):
评价加工中心好坏的指标有哪些?

网友:
重复定位,平面度,直线度,平行度,垂直度,等等

网友:
这个就比较多了,说起来比较复杂,机床好坏要看价格定位,同价位横向比较是比较靠谱的,不能拿30万的和150万的比。首先床身是最关键的了,有一副好骨骼才能长出一个魁梧的壮汉,各项零部件配置也不得不关注,用主流品牌的配件算是中规中矩,高端机床几乎是集高端配件于一身,如丝杠、轴承等关键配件绝对不能马虎。再说软件,系统是机床的大脑,智商的高低将决定产品的好坏,这个不用说,选择大品牌是对的,如发那科、西门子等稳定的系统。看表面参数不一定能比较出什么,现在厂家有什么不敢做的事啊,唯独不敢在合同里注明保证你跑多少年,哈哈。说到底就那几个方面,精度、寿命、可维护性、可靠性、加工效率等

网友A:
精度,刚性,速度,
精度:定位精度,重复定位精度,圆度,主轴跳动,系统脉冲(输入单位是0.001还是0.0001),
刚性:主轴功率及扭矩,其他只能相信品牌, 比如,KITAMURA的BT30跟brother的BT30那就不是一个概念,
速度:加速度,最大加工速度,这个直接取决数控系统的好坏,同样发那科,31的系统跟0i那就不是一个东西。

网友:
同一样是机床在使用年限差异,出现问题的频繁度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度,刚性,速度,
精度:定位精度,重复定位精度,圆度,主轴跳动,系统脉冲(输入单位是0.001还是0.000 ...

有量化的可以直接表示的指标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