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 +6/-0), 和73(+3/-3)的加工疑问。

楼主(2015-07-12):
假如是一个孔或者轴,尺寸标注为70( +6/-0), 和73(+3/-3):
1、 设计人员的初始用意两者有什么不同?
2在加工参数设置上两者有什么区别?

3、质量控制上两者有什么区别?

网友:
其实这个问题和这个问题一样http://www.cmiw.cn/forum.php?mod ... p;extra=&page=1
这个问题众说纷纭,区别就是对设计目标的理解不同;
我个人觉得这两种标注一样;
加工参数,质量控制都一样;
还有所谓基孔制基轴标注,但最后还不是靠公差带来实现设计目标嘛,边界都是一样的,怎么标注只是识图方便而已;
如果非要说70 +6/0的设计目标是70的话,那也可以啊,成本上升呗,过程能力按照CPMK来衡量呗;

网友:
含义上是一样,但是人的各人对理解会有偏差。你写70的,理解就是这个工件只能大,不能小,你写73的,理解就是大点小点没关系。

网友:
零件的基本尺寸不同,一个是70,一个是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