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种壁板类零件的加工?

楼主(2015-07-12):
就是图中这种壁板,先用平板加工,上面的网格形状需要铣出来,如何做到效率更高?

网友:
好高端,像火箭,飞行器什么的壁板。
量少,品种多,高速的加工中心完全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
羡慕楼主有这种活

网友:
为什么不能用冲床或者激光割?

网友A:
什么材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材料的

是要告诉材料的,不同材料加工方式是不同的。

网友:
加工方法不对,上上德国的加工网吧

网友(点评):
请问大侠说的网址是?

网友:
不是高清图看不清,,熔点不高的材料可以压铸,工艺要求只能这块版铣的话,感觉没什么捷径,先用大铣刀以钻孔的方式打孔,然后用小铣刀清角。。想提高效率的话,改多主轴,或者做个外接的多主轴头。如果你的里面是直角过度的话说明不是铣的。。

网友B:
各位看明白了那个工件什么结构了吗

现在问题来了,对于这种壁板部分为球面的,你是打算先把工件毛坯用模具压成球面,然后再上加工中心“挖”,还是先上加工中心“挖”,然后上模具压成球面。不管哪种方式,如何解决加工后因形状改变引发的内应力不均所导致的工件变形问题才是重点。

网友:
你可以使用最先进的激光加工,或者六轴交工的,绝对高效

网友:
如何要求不高,可以尝试焊接方式,凸边间的孔,还是球面,机加工工艺难保证。

网友:
显然数控冲是最佳选择

网友:
如果是铝材的话,直接上加工中心,批量更合适;如果是薄板,建议冲压;钢铁类的建议开模铸造加抛光

网友:
冲床,然后喷沙

网友(2015-09-10):
我去  压铸不可以么? 模锻不可以么?  材料不适合模锻或压铸?

楼主(2016-01-08):
引用 网友B:
各位看明白了那个工件什么结构了吗

现在问题来了,对于这种壁板部分为球面的,你是打算先把工件毛坯用模 ...

您说的是正途,重点确实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