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降机构,从上往下

楼主(2015-07-12):
求一种升降机构,负重200kg,行程200mm,最好有结构图就好啦

楼主:
电机只能装在上方,有点像龙门铣床铣刀头的升降

网友:
个人认为用气缸来实现可以

网友:
工况没有说清楚!只能说楼上就是最优解

网友:
速度有要求没

网友:
对,气缸应该就可以

网友:
要是出好图更好了

网友(2015-10-07):
楼主 那个机构做好了没有?大家分享一下看看照片?

网友:
200公斤还是不要用气缸 气压一断开不是好玩的 真用了气缸最好用三位中封的电磁阀吧 ,建议用螺杆结构 有自锁

网友:
速度,工况环境都缺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