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种旋转机构

楼主(2015-07-12):
在竖直平面带动一个圆盘旋转,圆盘重量大概300kg.
圆盘上带有电机,电机带动一个主轴旋转,主轴带动圆盘上两个从动轴旋转

网友A:
这机构你不是出来了吗,简单的画个草图,计算一下个零件的参数就好啦。不要想都不想就光求而已,我认为这样的态度是不可取的。你怕参数不对的话,可以把你的机构简图和计算过程贴上来让大家看看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机构你不是出来了吗,简单的画个草图,计算一下个零件的参数就好啦。不要想都不想就光求而已,我认为这样 ...

不能单纯

网友:
我可以给你画。

网友(2015-08-20):
这个结构做什么用的?是不是盾构机的切刀盘啊?还是银行切割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