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这种零件之间的连接是冷压吗?

楼主(2015-07-12):
请问这种零件之间的连接是冷压吗?需要何种设备和工装?

请高手不吝赐教!万分感谢!

网友A:
铸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铸出来的

铸造的时候钩子和环应该分别铸造的吧?那么他们是怎么铆接在一起的呢?

网友B:
是铆接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铆接的吧

请问这种不规则的工件应该如何铆接呀?应该用什么设备呢?

网友:
下面的那个活环的连接孔做的那个钩体连接处刚好套的进,然后把活环压扁刚好卡的住就可以了

网友C: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把A套到B上,然后压扁A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A套到B上,然后压扁A就可以了

多谢您的解答!

如果为了AB还能互相转动,压扁A还需要专门的模具?另外这个是要在冲床上操作吗?还是要自己做个液压装置来干?

还请您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六楼正解,套上去然后外圈压扁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多谢您的解答!

如果为了AB还能互相转动,压扁A还需要专门的模具?另外这个是要在冲床上操作吗?还是要 ...

你这个是锌合金,没多少力的,买个1T多的冲床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是锌合金,没多少力的,买个1T多的冲床就可以了,

这样的工艺是最便宜的,你只要压铸好零件,抛光,装配就可以了
,这个是很成熟的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