镍铬钼钢(美国牌号是4340)表面硬化热处理

楼主(2015-07-12):
  老师好!我公司有一配件。需要加工是LA4340合金钢的,表面需要硬化和热处理。请问,像这样的配件是先车加工。热处理.焊接。还是先焊接热处理,车加工??是怎样的加工工序?配件要求很低,只是材料硬度热处理有要求!hb500左右。请问一下像这种材质和普通的45号钢材一样处理吗?有什么不一样的?有济宁的朋友吗?能做就去你们那做!领导很着急啊!!!还望知道老师们解答!!

网友A:
看你具体的设计要求。
焊接必须在退火状态下,43系列的钢一般焊接性能都较差。4340更要避免硬化状态和回火状态。
至于要求的那个硬度,怕是先热处理玩,你都没法下刀了。
4340添加了钼,因此晶粒较细,这是45比不了的。另外,这东西硬度随便淬一下就55以上了,淬透性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具体的设计要求。
焊接必须在退火状态下,43系列的钢一般焊接性能都较差。4340更要避免硬化状态和回火 ...

谢谢老师!这种材料是不锈钢吗?是不是买来原材料割出形状!然后在加工?还是先割出形状在退火?在加工。焊接!还有焊接是不是要用不锈钢焊条???麻烦老师讲一下!具体工序!!谢谢了!

网友(点评):
。。。怎么会是不锈钢?就因为有Cr?

网友:
自己参考厂家信息确定吧。我不做机加,只能给你说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