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刀螺旋角,到底选择哪种角度的可以减小铣削力

楼主(2015-07-13):
数控铣床上,铣削薄壁件,现在有30度,45度,60度三种规格螺旋角的铣刀,到底选择哪种角度的可以减小铣削力?并能很好的保证工件的加工质量,如尺寸公差,粗糙度,直线度公差

网友A:
     只要的接触式切削,切削力就存在,而切削力是减不去的。改变刀具的角度只是改变切削力的方向。想减少切削力应该增加刀具的锋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的接触式切削,切削力就存在,而切削力是减不去的。改变刀具的角度只是改变切削力的方向。想减少切 ...

有的资料上讲,螺旋角大,刀子越锋利,比直刃的铣刀多一个进给前角

网友(点评):
螺旋角增大,对铣槽来说是更好的排削。怎么变锋利了?

网友:
你所说的铣削力减小,意思是比较容易铣削的意思吧?那相对螺旋角小的容易铣削也不容易震刀。螺旋角大的容易震刀,而震刀是不能保证加工精度的。

网友:
增大螺旋角是可以减小切削面积,减小切削阻力,使切削更轻快

网友(点评):
你应该拿两把螺旋角相差较大的刀用手动设备去试试,数控是没有感知能力的。看看手感吧?

网友:
前提是所有的刀具的其他角度是一样的。
但实际上小螺旋角的和大螺旋角的刀具,其他角度也不会一样。
  故楼主的这个问题,有必要再深入些。

网友:
试试呗,
看过加工铝合金薄壁件的专用铣刀,螺旋角至少45度。大螺旋角有优势的。买刀时问好加工参数。

网友(2015-08-22):
螺旋愈大时,其面粗度会愈理想
螺旋愈大时,其波动面则会愈差
逆铣时螺旋角之改变对加工面精度较没影响,但是顺铣时就有相当之影响,
当顺铣时螺旋角愈小,其加工面精度会愈差,尤其螺旋角10度时相当明显,
因为顺铣之切削力比逆铣小,当螺旋角较小时,切削时会有较激烈的冲击
螺旋角愈大,其排屑情况愈差
低螺旋角比较适合铣削沟漕,高螺旋角比较不适合铣削沟漕
高螺旋角铣沟漕时必采用少量快速之切削方式,这是最新之方法
不同螺旋角切削抵抗之比较
螺旋角愈小,切削扭距愈大,相反螺旋角愈大切削扭距则愈小
螺旋角愈小,轴向拉力愈小,相反螺旋角愈大轴向拉力则愈大
如果使用螺旋角较大之立铣刀,必须使用较强把握力之夹头
高螺旋角立铣刀之偶角比低螺旋角立铣刀尖锐,比较容易崩裂
高螺旋角立铣刀之偶角内侧凹漕若有平面设计,则可防上崩裂
螺旋角较大时,直径摩 量会较小,因此刀具使用寿命可较长
60度高螺旋角立铣刀若直接铣削沟漕,易折断戓崩裂,刀具便无寿命可言
顺铣时40度以下螺旋角,螺旋角愈大其侧面变形量愈多
顺铣时40度以上螺旋角,螺旋角愈大其侧面变形量愈少
逆铣时30度以下螺旋角,螺旋角愈大其侧面变形量愈多
顺铣时30度以上螺旋角,螺旋角愈大其侧面变形量愈少

这是我在网上查到的   希望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