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步电机定位精度问题

楼主(2015-07-13):
用异步电机+变频器+链轮链条的方式驱动一个滑台做往复运动,利用接近开关定位,靠电机刹车的力,是否能够保证定位精度在5mm以内呢?滑台重量25kg,运行速度155mm/s ;

如果可以保证精度,选用怎样的异步电机比较好呢?

网友:
减速电机很难保证精度,推荐伺服电机,或是伺服加个行星。不过成本高了一点。

网友A:
按你那个数据,大概误差35-50毫米,每次都不同,不一定停在哪个位置,只能是大概范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你那个数据,大概误差35-50毫米,每次都不同,不一定停在哪个位置,只能是大概范围

8爷,您这误差数据是怎么来的呀?

补充内容 (2015-7-15 21:06):
谢谢哈,那控制电机转的圈数是不是就可以提高定位精度了?

网友(点评):
电机本身转差率+机构传动精度

网友:
异步机的特性就是不同步,用异步机来做mm级定位很难啊,越大的电机越难!惯性力,接近开关信号反馈回来到停机的时间差,异步机转子、定子的不同步导致的错位。。。把减速电机减速比加大,用刹车电机,可能稍微好点,而且每次定位误差不一样!呵呵

网友(2016-05-14):
只能用伺服电机来定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