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计算钻削的轴向力、 转矩,还有功率

楼主(2015-07-13):
怎么计算钻削的轴向力、 转矩,还有功率 ?
  计算公式是从哪里查啊,找不到。谢谢。

网友A:
那要看你的切削阻力有多大啊,这涉及到刀具,材料,润滑很多方面的,。。。你钻头的角度不同,刃口不同,螺旋角不同,都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要看你的切削阻力有多大啊,这涉及到刀具,材料,润滑很多方面的,。。。你钻头的角度不同,刃口不同,螺 ...

这个我知道  我的意思是找一下计算公式  去哪找

网友:
钻孔切削力怎么计算?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5148
在线文库
wenku.baidu.com/view/c9386a3567ec102de2bd8961.html

网友:
这个要在工艺手册和刀具设计手册上去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