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面的灰色部分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5-07-13):
先说一下前题条件:
照片中的硬质合金件是钴含量是13%,其他的是碳化钨(其含量在单上写的是Balance,我不清楚是什么意思),硬质合金件是别的厂做的,我们拿回来后会通过高温和超高压(80MPa左右)及相应加热过程。现在照片中的合金件是通过之前的80MPa左右的高温高压及相应加热过程后再经过一道耐热检测(花3小时从35℃升到450℃,在450℃保温30min,再花3小时从450℃降到250℃,然后随炉冷到室温),通过冲击得到的一个结果。

请问一下,这个照片中灰色部分是咋回事?

谢谢。

网友:
你还是先做金相分析吧,初步判断类似于夹生饭原理

网友(点评):
自己厂条件有限,无法做金相,只能外发,但那时间太长,另外可能老总还不一定同意。

网友A:
从颜色和表面光洁度来看,和金属外表面的差不多。

猜测:碳化钨的含量没有写明,其熔点为2870℃, 而铁的熔点为1535℃,沸点为2750℃。有可能在熔炉中根本就没有加热到碳化钨的熔点。这些没有融化的碳化钨,成了粗大的晶粒,在铁结晶的时候首先是在这些粗大晶粒的周围结晶成型。那么整个产品就由几个逐渐长大的晶粒形成,最后结晶的时候,某些晶粒间未能相互连接在一起,或者连接强度很差。灰色部分就是晶粒间的未连接的部分。

即使熔炉的温度让碳化钨融化了,其结晶也早与铁。也会先形成晶粒,但是这个时候晶粒会细小均匀很多,而且一部分到它结晶的温度,还是不会结晶形成晶粒。这样的材料均匀很多,各向同性的一致性更好。

网友(点评):
金属外表面是氧化层,因为耐热时没有隔绝空气的,耐热检测前是光亮的硬质合金表面。

网友(点评):
是否可以认为是在超高压高温条件下的加热不到位呢??还是说和其他的一些条件有关?比如说原材料,后期的耐热检测等

网友:
这货应该是用在石油平台钻机的钻头上的刀片。
还是要用金相分析,扫描电镜,x光衍射,高附加值产品不能图省事!

网友(点评):
扫描电镜我们有,不过通常是用来看抛光的金刚石表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颜色和表面光洁度来看,和金属外表面的差不多。

猜测:碳化钨的含量没有写明,其熔点为2870℃, 而铁的 ...

应该是原材料带来的。其铸造过程中形成的。

你的温度没有达到共析的温度,而且还是在高压环境下(水在高压下其沸点的变化是什么样的?)。所以在你处理的过程中,你的工件内部组织应该没有发生变化。是买来的时候都是这样的。

材料是买国产的吧?

网友(点评):
材料是国产的,一直用的是国产的,之前也没出现过这种情况

网友(点评):
之后也没出现这种情况,就那个批次的有问题,现在我是想找清楚问题所在,决定隔离出来的剩下的部分怎么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