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CAD标准件和图框没有,请教

楼主(2015-07-13):
PCCAD标准件和图框没有,请教各位大侠,是什么原因?

前面旧电脑WIN7 64位,能正常安装PCCAD.  CAD,PCCAD是改动过的,可以兼容装64位的安装包。

新配电脑,原始系统是WIN8,安装CAD出问题,装不上,公司搞软件的来帮助,装上了CAD,装好PCCAD后发现,标准件,图框等调用,没有,掉不出来。

狠心,重装WIN7,CAD,PCCAD装上后,还是标准件,图框调不出来。烦恼呀,抓狂。

网上找了也找不到满意答案。大侠有经历过这个的,又解决了的,烦请帮助下,先谢谢了。

网友:
这个是电脑系统的问题  我遇到过    还像是什么office不兼容的问题       可能你装的系统缺东西  找个系统重装就好了

网友:
我的系统是Win8的,可以装CAD

网友:
win7 64机器装CAD07+ PCCAD07 就没弄成...是我太笨了,,,

网友:
台式机win7,32位系统,笔记本win8,64位系统,都装了,没发现问题,就是装win8、64位是,先装的AUTOcad稍作修改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