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胶针头会有残留,影响下一次,如何解决呢

楼主(2015-07-13):
点胶针头会有残留,影响下一次,如何解决呢,我以前见过是点胶前挤一点出来用气吹掉的,具体是怎么操作的呢

网友:
针头泡到水里面或油里面看下

网友:
想办法别让料口的料干掉

网友A:
我不知道你这是什么上用的。
以前面在电子厂涂胶机上干过,有残留时,搞不定,我直接拿个毛刷放到他回程的地方擦掉的。

网友B:
试试回吸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回吸阀?

控制器本身就带回吸功能,不理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知道你这是什么上用的。
以前面在电子厂涂胶机上干过,有残留时,搞不定,我直接拿个毛刷放到他回程的 ...

好想法,但是用久了不行啊,用久了刷子一堆胶

网友:
我那是实在不知道怎么搞了。

你或许可以提高胶的压力,设置时间让他提前停止。

看下高度能否降低点,保养下阀,再我也不知道了。

网友:
我们用的涂胶定量阀,会出现涂胶断续情况

网友:
点胶扣插一跟细铜丝,做引流试试,我们弄焊膏就这么弄的

网友:
点胶口的形状做成喇叭口再加回吸功能试试看

网友(2015-08-20):
老大难问题了。。

网友(2021-12-01):
回吸阀试试

网友:
打完胶后,将胶头放到真空口处,让真空将胶吸走

网友:
点胶行业一直存在的问题

网友:
放油里避免凝固

网友:
做个动作  刮胶

网友C:
真空清胶?我们之前的设备上有加这个模块,后来离职了,不知道效果好不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真空清胶?我们之前的设备上有加这个模块,后来离职了,不知道效果好不好

兄弟,问一下,除了轴心自控,哪家的点胶阀做得比较好,除了轴心自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兄弟,问一下,除了轴心自控,哪家的点胶阀做得比较好,除了轴心自控

我们用的高凯,点胶量控制的很好,可以了解一下

网友(2022-12-05):
有擦胶装置,可以做一套集成在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