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线型,大家都用哪几种线型?颜色是根据个人喜好吗?

楼主(2015-07-13):
大家都用哪几种线型?颜色是根据个人喜好吗?

谢谢。

网友:
已经基本不用CAD了

网友:
天河PCCAD 中线型 图框都是现成的

网友:
根据PCCAD定制好的来进行分类

网友:
我用的浩辰CAD,全都是标准化的。

网友:
轮廓线用粗实线,白/黑色。中心线用点划线,红色。等,

网友:
浩辰CAD,CAXA我都用,线型软件中已设置好,你选择对应的就可以。颜色可按照软件中的标准选用,也可自定义。

网友:
我们画图用开目CAD,都是存储好的线型

网友A:
这都是有标准的:

网友B:
有老工程师喜欢清一色,所有线条都在一个图层,都一种颜色,白色

网友:
昨天漏传颜色标准要求:

网友:
0.25的细实线  0.25中心线(点划线) 0.5轮廓线   0.25虚线

网友:
这是我常用的,看对你有没有帮助!

网友(2015-09-12):
线型粗细有规定,颜色没有特别规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老工程师喜欢清一色,所有线条都在一个图层,都一种颜色,白色

同感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都是有标准的:

网友:
不过偶尔换一下背景颜色,这些线的颜色也得跟着换,不然会看不清,

网友:
我们这里一般红的中心线,白的实线,黄的剖面线,绿的标注线等等

网友:
线形  颜色在制图国家标准里都有规定的

网友(2015-10-18):
问问大家,粗实线和细实线的线宽怎么选用呢

网友(2015-11-21):
在线性下拉线里找

网友:
颜色:不需要花花绿绿的,只为打印考虑。边框线最粗,红色。轮廓线次粗,白色。其他较细,黄色,包括中心线虚线剖面线尺寸线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