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单路手动气路开关阀,进出气,不太理解

楼主(2015-07-13):
进出气,不太理解。请高手解释。谢谢!

网友:
两位3通阀
常态位时,R不通,      P与A相通;
开关触发吸合时,变成P不通,R与A相通。

网友:
http://www.airtac.com/upload/201404100724226146.PDF

网友:
好想下个东西,威望差8点,灌下水,楼主莫怪啊!!

网友:
我也水下
这是个两位三通机械阀,P是进气口,A连接执行机构,R口连接的是大气

常态是P通A,压下开关A通R

网友:
看你是用常通还是常闭,常通阀的话A进R出 P排气,,常闭阀的话P进A出 R排气

网友:
弹簧复位的气缸,退回时直接排气

网友:
简言之,手动换向阀!

网友A:
我看着怎么是 2位3通常闭阀啊.....我和楼上到底谁看错了......求指教....

楼主:
是手动单路的,开就接通,关就断气,p进气,a出气,只有两个接气口,一进一出

网友B:
一般认为P为供气口,A为工作口,R为放气口。图中为两位三通常闭式手动切换阀,这里的常闭指的是P口在弹簧作用下是常闭的,切换时手动按压按钮,P口向A口供气,松开按钮后阀芯在弹簧下复位,供气口P口关闭,工作口A口与排气口R口相同,将工作腔的残余高压气体放出。如果A口接单作用气缸(弹簧缩回型)的无杆腔,那就可以用来控制这个单作用气缸(弹簧缩回型)的伸缩。没有具体的气路图,只能按一般使用情况来分析了,还请楼主见谅。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认为P为供气口,A为工作口,R为放气口。图中为两位三通常闭式手动切换阀,这里的常闭指的是P口在弹簧作 ...

说得很详细,准确,谢谢

网友(点评):
不用谢哈,大家相互指导一起进步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看着怎么是 2位3通常闭阀啊.....我和楼上到底谁看错了......求指教....

你是对的,常闭的阀!

网友(点评):
谢谢指点...差点怀疑自己书白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