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叫什么螺栓 有什么作用 ?

楼主(2015-07-13):
请问这叫什么螺栓  有什么作用

网友A:
没见过,感觉像螺纹上铣了个板子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见过,感觉像螺纹上铣了个板子口

恩  之前也看到过  没怎么在意这些

网友B:
感觉就是螺纹铣扁吧,没看出啥特殊的啊

网友:
个人认为里面嵌入东西可以起到止退作用

网友:
可以拧螺杆

网友(点评):
应该就是这个作用,不过也见过带帽子螺杆上也有这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就是螺纹铣扁吧,没看出啥特殊的啊

关键这样做有什么用  我看网上有说防止滑丝的  有说防止生锈扳不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这样做有什么用  我看网上有说防止滑丝的  有说防止生锈扳不动的。。。。。。

估计都是猜,无依据。

网友:
关键是,这就一个图,并不是实物,所以,不能排除画错或者乱画的可能性

网友(点评):
有实物,平时有见到过一些

网友:
Lz上个全图,没有看明白,这种螺栓在一种钳子上有,钳子上的孔是8字型的,可调节钳口张开大小的。

网友:
看用在哪里

网友:
有作用就是,中间固定的板,开个扁孔,防转

网友:
上个清楚点的图,看不清

网友:
方便用钳子夹住拧螺杆,扁位

楼主:

做了个模型  其实就是在螺杆上铣扁   但是具体有什么作用我看莫衷一是   所以想问问大家

网友:
我在上一次人家给的机械设计零件与实用装置图册中看到类似的。 好象是有安装迅速,运动中防松的作用。

网友:
见过类似的东西,是普通的螺纹上开了口子,可以用来紧固,或者卡位

网友(2015-08-14):
引用 楼主:
关键这样做有什么用  我看网上有说防止滑丝的  有说防止生锈扳不动的。。。。。。

是不开扁了,锈和滑丝的渣能从扁为跑出来呀

网友(2015-09-18):
用来紧固及防松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