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4340合金钢焊接,请教

楼主(2015-07-13):
  老师好!请问这种4340牌号的合金钢怎么焊接?用什么焊条?焊接前需注意什么?还有车工序加工。是焊接前做,还是焊接后做啊?实在没做过这种材质的!请知道的的老师说一下!谢谢了!!

网友A:
胡说一下,增增人气,别往心里去啊:淬透性强,焊接性较差,焊前预热,焊后需消除应力,一般调质后使用。具体工艺得看看结构和技术要求吧。
同楼主候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胡说一下,增增人气,别往心里去啊:淬透性强,焊接性较差,焊前预热,焊后需消除应力,一般调质后使用。具 ...

硬度要求HB500左右!这种材料是不是很耐磨啊?这个配件是低压煤浆泵上的排泄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