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运动仿真问题,请教

楼主(2015-07-14):
怎么完成串链跟滚轮的运动仿真设置?滚轮驱动链子斜向上提升,前一部分链子沿直线上升,绕过滚轮进行自由落体运动,目的是查看链子堆积效果
点在线上副估计不行,这里只是部分沿向上直线运动
急求!!谢谢

网友:
我目前还用的是7.0

我做的话,基本就只有把链条一个一个单独拆开来。然后一个一个做直线和旋转远动,有机结合起来,看起来就像转了。

以我的见识就只能这样了。高版本的没有接触过。SW倒是有这个约束,不过没有使用过。

网友(2015-09-04):
在学运动仿真,也想学学。谢谢!

网友A:
楼主,你说说看,什么叫自由落体运动,你这些已经串在一起的链子,怎么做自由式的落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说说看,什么叫自由落体运动,你这些已经串在一起的链子,怎么做自由式的落体

右端自由垂挂落体,左边导轮带动往上提

网友:
学习中,高手请上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