球铁的热胀冷缩,请教

楼主(2015-07-14):
产品是个大盘子,材料400-18,直径550,中间镗孔220,靠近大外圆处 有一圈直径大小不一的孔。

现在问题是,产品加工后测量是好的,但是实验室恒温放了一天后 ,外圆直径和镗孔尺寸小了3丝左右;

请问这是热胀冷缩引起的吗?怎么避免?

过了好几年了,再看当时提问题的方式真的很幼稚,现在遇到问题已经学会了如何去群策群力,排查原因,感谢这里每一个的朋友

网友A:
肯定的啊,一般测量标准是20度吧,三坐标恒温也是20度左右,要根据这个来调整。

网友:
这是热胀冷缩引起的。

网友B:
建议楼主查下线膨胀系数,计算下应该和你的测量结果差别不大!

网友C:
有无可能是加工内应力释放?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有无可能是加工内应力释放?

一般不会,第一,因为本身精加工余量小,就算粗加工的应力没有释放也不至于变3丝那么大。然后看看工装设计有没有问题,是不是压装变形,这样他的圆度肯定不好。都没有问题的话肯定是热胀冷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的啊,一般测量标准是20度吧,三坐标恒温也是20度左右,要根据这个来调整。

调整了,第一次做就是没调整,导致尺寸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不会,第一,因为本身精加工余量小,就算粗加工的应力没有释放也不至于变3丝那么大。然后看看工装设计 ...

对的,应力释放这个问题前面遇到了,精车后,打周边的孔,过一段时间发现产品整个瓢了,后来改了工序就解决了

现在是整体变小,圆度和垂直度什么的都保持的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楼主查下线膨胀系数,计算下应该和你的测量结果差别不大!

能不能帮我查一下,我没有这方面的手册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不能帮我查一下,我没有这方面的手册

钢铁类一般都可以按12*10^-6/摄氏度计算。

网友:
一度一米变化量是1.2丝,你的盘子大径0.55米,假如温度变化5°,则变化量为 1.2x0.55x5=3.3丝,假如刚车好,并且最后一刀切屑量很少,加工应力小,此时车间温度为25度,那么放置在20度的实验室,外径尺寸就会小3.3丝

网友(点评):
这种在德国的机械手册上不是都有吗?

网友(2020-11-18):
热胀冷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