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体去电镀时,内表面是不是不能镀到?

楼主(2015-07-14):
管体去电镀时,内表面是不是不能镀到?A3钢拿去磨是不是不亮?

网友:
传统电镀是这样,但也不绝对,要看长径比

网友:
管体去电镀时,内表面可以不镀。

网友:
堵上比较好吧,能省点是点。

网友A:
要求内表面有电镀层,那么管径不能太细,至少要10个以上,否则太麻烦

A3钢那个问题,莫名其妙

网友:
A3钢再怎么磨也磨不到316的那个亮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求内表面有电镀层,那么管径不能太细,至少要10个以上,否则太麻烦

A3钢那个问题,莫名其妙

好像是会粘沙  磨出来坑坑洼洼的  只是听说  所以要问问

网友(点评):
A3钢比较软,磨处理不会有多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