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Y减速机各轴为什么都是双列调心滚子轴承?

楼主(2015-07-14):
齿都是斜齿,轴向力相互可以抵消?

网友A:
双列调心滚子轴承可以承受一定的双向轴向载荷的,另外并不是所有厂家的ZLY减速机都是用的调心滚子轴承,也有用圆柱滚子轴承的,不在少数,双列调心轴承比圆锥滚子轴承贵不少,如果轴的刚度够,孔的形位公差控制的比较好还是用圆锥滚子轴承来的实惠

网友(点评):
轴承样本上双列圆柱滚子轴承没有列出轴向力值,他们是怎么选取的?

网友(点评):
请问现在市面上四点接触轴承,不分离的那种,用上去效果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双列调心滚子轴承可以承受一定的双向轴向载荷的,另外并不是所有厂家的ZLY减速机都是用的调心滚子轴承,也有 ...

楼主实在不好意思,应该是不少用圆锥滚子轴承的,一时手滑打错了,另外圆柱滚子轴承带挡边的也是可以承受一定轴向载荷的,但高速时忌用,斜齿减速器上很少用的,要用估计也是一端两列圆锥滚子轴承一端圆柱滚子轴承的这种浮动支承方式,

网友(2015-08-19):
用调心的好,圆锥的不好

网友:
应该不是所有的机型全部都是调心

网友(2016-04-06):
调心轴承承受力大,但易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