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 Electrical 2D 常用PLC设计方法

楼主(2015-07-14):
在SOLIDWORKS Electrical 2D中,对PLC的设计方式多种多样,适应工程师自己使用的设计方法需要花费点时间,在当今日新月异的工控环境,竞争激烈.
为了应对多点位,多种类(数字量,模拟量,高速计数端口,通讯端口…)的复杂的PLC设计要求。那么SOLIDWORKS Electrical提供比较实用且易接受的设计方法,只需对符号稍作修改,便可满足复杂多变的PLC设计了。
1.在符号库中单击新建PLC的符号.符号类型选接线图符号

  2.通过绘图的方式绘制需求的PLC符号图形,如下图类似.

3.点击插入标注。准确配置PLC模块的功能说明,地址等属性标注,可自由添加.

4.如若PLC点有多个,复制后,可双击手动逐个修改序号.

  5.各个点位的属性标注,如PLC地址,功能说明等的数量与各个模块实际PLC点位一一对应。插入多种属性标注后,保存。开始PLC设备的创建。打开数据库---设备型号管理器。点击新建新设备。

6.在创建PLC设备的时候注意,创建的回路类型,端子数要与上图符号结构的回路类型,端子数量均要保持一致。

7.打开工具栏的工程。在创建PLC输入/输出, 且输入PLC地址和功能说明时就要注意,给每个模块分配的点位数量要与模块实际点位数关联要保持一致, 添加单个输入/输出或多个输入输出均可,选择回路类型:

 8.下图的PLC A3就是在上面步骤中新添加的设备.通过”插入PLC”将A3添加
        打开工具栏的工程,单击PLC,选中下图中要关联的PLC模块.

  9.单击关联输入输出,选择更改关联
 选中要关联的输出点,选中的数量要与模块中选择的数量和类型一致。

  点击选择,出现下图窗口.表示模块PLC点与输入输出关联成功。:

  10.在原理图中,与元器件的连接可自由定制。

网友:
感觉很强呀。还能绘制电路图。

网友:
设计一台自动化机器大多要用PLC ,用SW机械零件,组装,运动仿真 这时候就用到PLC 可是大多三维没有这功能,这下好了,可以直接PLC控制 运动仿真。哈哈!不用跨平台。真正机电一体化.

网友:
还真是不知道。

网友A:
已经开始使用SWE进行设计,方便的原理图设计,机柜布置功能,建议大家尝试一下。
有个问题请教一下,打印图纸时彩色线条会打印的很淡,怎么解决呢?

网友:
謝謝提供資料,參考了!

网友:
机械设计加电气设计,很强大!

网友:
先顶再细看

网友:
sw推出的这个功能太强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经开始使用SWE进行设计,方便的原理图设计,机柜布置功能,建议大家尝试一下。
有个问题请教一下,打印图 ...

直接设置黑白打印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