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几个断齿的齿轮,请高手分析分析

楼主(2015-07-14):
公司的一台减速机出现了断齿,供大侠们分析讨论原因。

网友A:
齿轮从根部折断,一般认为都是处理的太硬,比如整体淬硬,或者渗碳层大了。

哎,今天被通知,明天不用来了,不能和大家愉快的玩耍了,好遗憾,
明天开始找工作,估计好久不会来论坛了。
有工作的都好好干吧

网友(点评):
这么突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齿轮从根部折断,一般认为都是处理的太硬,比如整体淬硬,或者渗碳层大了。

哎,今天被通知,明天不用来 ...

这个齿轮是06年的,用的时间也不短了(但也不是天天用)。
有实力就会有好工作来找你,祝你好运。

网友:
检查一下轴承先,最后一张图中齿轮的相应轴承的情况给大家说说呗

网友:
好像有点偏载

网友:
一般冲击大 断一个齿 会连续断

网友:
出现锈迹说明前期有隐患存在,断面纹理看,啮合有问题,负载分部不均!!

网友:
原因究竟是啥?

网友:
都这样了,我感觉还是从模数和齿数上改一下吧!
% x& J; V2 u; Q没见过这么惨的齿轮。

网友:
假冒伪劣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