销钉与销钉孔配合

楼主(2015-07-14):
销钉用于定位,一般销钉都是M6公差,销钉孔H7公差,但是与销钉对位的连接上下板销钉孔都是H7配合公差吗?不是一个紧一个松吗?那配合公差是什么呢?连接板材料是钢

网友:
锥销不知道有木有公差?
坐等大侠回复

网友A:
问话有失水准!

网友B:
楼主先别考虑这么复杂的问题了,去车间看看锥销和柱销都是怎么用的,销孔是怎么干出来的,然后翻翻机械设计教材,看看销钉连接,再然后看看机械设计手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话有失水准!

我不觉得有失水准,不懂就问,不懂装懂才是失掉水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先别考虑这么复杂的问题了,去车间看看锥销和柱销都是怎么用的,销孔是怎么干出来的,然后翻翻机械设计 ...

你说这个等于没说,机械设计手册就是M6/H7过度配合,

网友C:
m6/H7就是一个常用过渡配合,具体的公差大小要根据你的基本尺寸来定(实际上是对应着基本尺寸所在范围去查表)。
另,m6/H7中的m必须是小写!!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这个等于没说,机械设计手册就是M6/H7过度配合,

我说的东西你自己弄懂了,就不会问这么低级的问题了

好心告诉你该看什么学什么,哎。。。。。

网友D:
销钉M6还是m6?

网友E:
先分清轴和孔配合的大小写再来提问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说这个等于没说,机械设计手册就是M6/H7过度配合,

真是机械脑袋!伸出脑袋接石头。
把销钉配合中应是基孔还是基轴搞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先分清轴和孔配合的大小写再来提问

我估计是笔误,毕竟不是在图纸上,大家知道了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销钉M6还是m6?

m6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是机械脑袋!伸出脑袋接石头。
把销钉配合中应是基孔还是基轴搞清楚。

你说这话貌似你很厉害的,销钉配合谁不知道是基轴制,打错了一个字母有至于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m6/H7就是一个常用过渡配合,具体的公差大小要根据你的基本尺寸来定(实际上是对应着基本尺寸所在范围去查表 ...

恩!是的!这个我知道,只是打错了字母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