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这几种材料的区别?或者怎样区别这些材料

楼主(2015-07-14):
材料:1.光轴     2.圆钢    3.光圆

网友:
不用说了,网搜就有大把大把的资料可看。

网友A:
光轴不应在材料范围内吧,因为它已不需任何加工就可直接进行简单的截断、钻孔、或磨削就可使用,圆钢是指热轧的圆钢坯,需要进行包括热处理在内的深加工,才能形成零部件。光圆是冷拔成型的材料,一般都是以调质状态供货,仅进行简单的半精加工、精加工就可成为零件。

网友(点评):
李兄热心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轴不应在材料范围内吧,因为它已不需任何加工就可直接进行简单的截断、钻孔、或磨削就可使用,圆钢是指热轧 ...

非常感谢前辈的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