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钢发黑能通过盐雾试验吗?

楼主(2015-07-14):
此材料发黑能通过盐雾试验吗?

谢谢。

网友:
发黑的防锈性能很差的,过不了

网友:
恐怕不行吧

网友:
还盐雾,黑得不好第二天就锈了。。。

网友:
如果要求黑色,试试氧化染黑。

网友:
楼主试试QPQ吧

网友:
防锈性能不咋地

网友:
现在用的多是谎报发黑,肯定过不了。一定要黑色可以做低温镀黑铬

网友A:
没听说45号钢做QPQ的

网友:
发黑过不了盐雾,有时硬铬镀不好都过不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听说45号钢做QPQ的

QPQ应该不挑材料的,45可以做QPQ,不过做QPQ的主要目的不是耐腐蚀,而是提高零件的表面硬度
盐雾试验也有好多种,各种方法实验条件不同的,还要考虑实验周期问题,是24,48,72还是96小时等,还有实验后的评判等级需要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