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图说话,想结构

楼主(2015-07-15):
第一张图是我们见得最多的普通插销。第二张图是改进后的自动按钮插销。推进去之后,按下中间的凸凸按钮,自动退回来。想了一下这里面的结构,觉得自己想的很复杂。实际里面结构特别简单,而且合理。大家发挥自己的想象力,看看都有哪些结构可以实现

网友A:
应该是内部有个弹簧,中间凹凸按钮可以做为一个限位用,按下去之后,没有限位,销轴在弹簧作用下自动回位

网友(点评):
那么小空间怎么实现按下去是没有限位?

网友B:
我纯属看热闹。你可以买一支有类似工作原理的圆珠笔,拆开看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纯属看热闹。你可以买一支有类似工作原理的圆珠笔,拆开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点评):
其实圆珠笔里面的结构还是蛮复杂的。最初别人是怎么想到的?想到了之后怎么加工去实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内部有个弹簧,中间凹凸按钮可以做为一个限位用,按下去之后,没有限位,销轴在弹簧作用下自动回位

  和雨伞一样的。

网友:
那个就是有个有槽的销子加弹簧

网友:
中间销子可作为限位用,两个压簧使插销和中间销子复位。

网友:
见过 不过没 想过

网友:
这个很简单啊,可以参考!圆珠笔,嘿嘿

网友C:
与圆珠笔的原理不同。

网友(点评):
那个是按下去之后,才复位。你这个好像按下去之后卡死吧

网友:
圆珠笔的原理能用到好多地方的,以后用到往这边想想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与圆珠笔的原理不同。

按钮有点问题,如果它能自动复位的话就行了,其它的还有问题吗?(回复错了,楼主请看)

网友:
应该特别简单

网友:
抛砖引玉

网友(点评):
你这个是不是做成雨伞的结构?

网友:
这个有卖。。。买个卸了看看

网友:
和11楼差不多,只是做成锥形,嵌在推杆内,推杆出口加个弹簧,按下凸凸把推杆上突出来的锥形压下去,前端弹簧一发力就自然回去了

网友D:
前几天一直在找类似的东西,买了一堆,有一部分也是拆开看了,你看看是不是和这个差不多?装好的时候,那个铁片下面还有一个弹簧用作复位

网友(点评):
这个比较接近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前几天一直在找类似的东西,买了一堆,有一部分也是拆开看了,你看看是不是和这个差不多?装好的时候,那个 ...

是用凹槽限位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用凹槽限位的么?

是的,往前推的时候铁片在弹簧作用下卡住凹槽,你按了上面的按钮就另一个弹簧复位

网友:
卡的地方是不是一个圆分成4部分的结构呀

网友:
别人是怎么想到的

网友:
活动卡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