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加工这种零件?类似电刷

楼主(2015-07-15):
谁能加工这种零件?
铍青铜0.3mm,表面镀银
这是射频旋转关节中的一个零件。

楼主:
或者谁知道这个哪里能做,或者怎么做,都可以说说。

网友:
多了开模冲,剪切除料,完了,在分俩步冲压,你在看看能不能,一个模具就搞定
少了就激光,线切,完了车个模,完了冲压

网友:
冷冲压可行

网友:
这个应该冲压吧

网友:
为什么不去3D打印一个

楼主:
这个肯定是冲压的,有弹性的,3D打印材料受限制吧。
有谁知道哪里能做,或者在哪里见到过这种东西

网友A:
量大开模

网友:
这是塑脂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大开模

量小怎么做呢?

网友:
量小线切-冲压-定型-镀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