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簧计算刚度同实际相差很大怎么解释?

楼主(2015-07-15):
大家好,在设计拉伸压缩螺旋圆柱弹簧时,有时候会发现计算的弹簧刚度P同实际值相差很大。根据刚度公式P=Gd^4/8nD^3计算出刚度值,G值弹簧钢一般取80x10^3兆帕,然后算出当弹簧拉伸为X长时的弹簧拉力F,同在弹簧测试机上测得的F相差很多,要是相差不多还好理解,但是F的计算值和测量值相差一半,这误差也太大了,不知怎么回事,谢谢大家指点。

网友A:
弹簧加工后有消除应力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弹簧加工后有消除应力吗?

弹簧加工后应该进行过回火处理的,我测试的弹簧是我们批量在采购的

网友:
测量一下弹簧的原长与理论值相差多少

网友:
要按照弹簧的标准加工工艺做出来后才能和计算的结果一致!

网友:
应该与材料和热处理不过关有干系!

网友:
正常,特别是小直径弹簧,加工质量影响很大

网友:
除非自己有设备,不然的话,你的弹簧设计值总跟实际值对不上的。一般弹簧力要调节全长和压并圈间隙,好多参数对力都有影响。我们经常订购弹簧,弹簧厂一般都给测量并调节好了,才给我们送来的。还有,你为什么不试着用一下算弹簧的软件?我们用的神州。

网友B:
多大的弹簧?您用什么样的形式测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大的弹簧?您用什么样的形式测量的

拉簧,材料:82B,圈数:35圈,线径1.6,中径15.3,自由长度86.6,拉伸至115毫米,计算得刚度0.52N/mm,那么从自由长度拉伸至115时力F=14.8N,而我在弹簧测试机上测得拉伸至115时拉力为22N.相差很大。

网友:
拉簧有初拉力的,这个是在调机床的时候可以人为附加的。您如果不想要这个力,可以要求弹簧厂给你做成非密绕形式。

直接跟弹簧厂的业务员说,你要初拉力为0的,他要是不懂,你就说要簧身有一点缝的。

网友(2016-12-20):
你算的时候G的单位是Gpa,转换成N/mm是不是转错咯

网友(2017-03-06):
大哥问题找到了吗?按说G值受热处理和加工影响不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