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弹簧,请教

楼主(2015-07-15):
(图片)

楼主:
有没有人指点下呀

网友(点评):
这个是什么东西?

网友A:
扭簧
从左边下手,应该有一轴销
不知道反面的情况

网友:
黑壳子外面的轴销位置,可能有穿孔,你看看,最好发各角度的图。

网友(点评):
后面图拍了

网友(点评):
后面图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扭簧
从左边下手,应该有一轴销
不知道反面的情况

网友:
侧面那个六方孔拧下看看

网友(2015-10-09):
lz拆得咋样了

网友:
这个是不是点烟器 及烟灰盒啊

网友:
弹簧的中轴是不是组合的,用内六角扳子可拆开。

网友:
拆开了吗

网友:
能装一定能拆的,LZ建议内六板子试试

网友:
产品上的弹 簧,如果你拆的时候比较费劲;你的方法一定有问题!正常方法和使用合适的工具一定是很简单的拆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