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孔公差小,怎么检测呢?

楼主(2015-07-15):
比方我有一直径8的孔径,公差为+0.021 +0.007 我想做个通止规?可是按检具厂10/1的公差逻辑太小啊,

网友A:
可以适当放大一些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适当放大一些喽!

就是不能放大哈,貌似也做不了检具哈

网友:
8mm的孔径  公差14μ 很大了啊 ,我们之前做的孔要比这个小的多,公差更小,全是用塞规检的,只不过是非标的,做钨钢圆棒的厂商帮磨的圆棒

网友:
1道4并不高,  有内径千分尺最小量6,有内径表最小能8,,

网友:
自己车塞规

网友:
塞规的公差不是想怎么来就怎么来的。

有国标的。国标号是多少,我忘记了。

国标里面规定了计算的方法,通、止规的计算都有的。

国标没有解释为什么要这样算。几年前算过,还有点印象。通止规的公差,以所测公差为基础,还考虑了测量中的误差等因素。

网友:
应该可以使用三爪内径千分尺,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0.001的精度。

网友:
用硬质合金做公差为1um的塞规,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