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咨询气动防坠落用产品名称

楼主(2015-07-15):
如图,一种气动的防坠落的,求大神告诉这是什么东西

楼主:
这是冷压机上面的一个装置,防止坠落的

网友:
气动刹车吗

网友:
想请教一下,是要求停在某一个位置,不让坠落,还是在坠落过程中自动锁紧。

网友:
可靠性如何?有很多气动刹车产品的,但不是每种都敢用作安全装置,这种应该是通气松开,断气锁紧的。那两根信号线是两个传感器吗?是检测位置还是压力的?

网友:
是起缓冲作用吗?还是坠落时直接顶住?新手不太明白,期待高手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