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2015如何在工程图中制作爆炸图?

楼主(2015-07-15):
工程视图属性里面的。爆炸显示也是灰色不能勾选。出现这个情况还怎么做爆炸图啊?求解?

网友A:
模型文件没有启用爆炸图,工程图中何来爆炸状态。必须先在模型文件中使用爆炸视图,然后工程图才有相应选项。而且2015版也不是你那么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型文件没有启用爆炸图,工程图中何来爆炸状态。必须先在模型文件中使用爆炸视图,然后工程图才有相应选项 ...

嗯,搞懂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