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能做TC4钛合金锻造或者红冲的吗?

楼主(2015-07-15):
每年1K左右。如果质量可以,还有其他零件。

网友A:
这个零件比吊勾难做的,还有螺纹,开式模锻,冲,机加工需要模夹四套模夹具

网友:
为什么不做铸造呢,钛合金温度很高,裂纹倾向很大,这种材质做铸造很好

网友:
楼主哪里的、我这里可以加工、钛合金系列、高温合金系列、不锈钢等模锻件、精加工等。方便留个电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零件比吊勾难做的,还有螺纹,开式模锻,冲,机加工需要模夹四套模夹具

请教一下,开冲模是用来去飞边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开冲模是用来去飞边的吗?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