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键轴的加工方法和设备

楼主(2015-07-15):
轴上的花键都哪些加工方法或者说有哪些比较新型的加工设备呀?

网友A:
滚齿机,小模数的花键可以滚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滚齿机,小模数的花键可以滚压。

想请教一下,内花键可不可以用滚压啊?

网友(点评):
不能,直接拉。

网友(2015-08-19):
花键铣床,专用铣花键的,铣出来的花键标准,效率最高,质量最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请教一下,内花键可不可以用滚压啊?

内花键,有,刨床、插床、拉床,滚压床。电火花、冲压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