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规则零件去毛刺,请教

楼主(2015-07-15):
哪位大神有好办法能自动去棱边及槽内孔口毛刺,由于工件精加工已经结束,要求去毛刺过程中不能破坏各个面的磨削纹路,我们的产品如下图:

网友:
这不就是小游标卡吗

网友A:
附加值怎么样,不行,找个女工,戴棉手套,油石加什锦锉,计件给钱。

网友:
3楼好主意

网友:
恐怕这个也只能是人工手动去除了。

楼主:
是的,我们公司就是做量具的,有各种规格的卡尺,深度尺,高度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附加值怎么样,不行,找个女工,戴棉手套,油石加什锦锉,计件给钱。

目前我们就是采取这样的方式,但效率还是太低,人工成本又高,公司才考虑设计个自动设备解决这个问题,哪位高人又过类似产品的去毛刺经验??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目前我们就是采取这样的方式,但效率还是太低,人工成本又高,公司才考虑设计个自动设备解决这个问题,哪 ...

能不能先去毛刺,最后上磨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先去毛刺,最后上磨床?

可以,目前就是去毛刺效率很低啊!

网友B:
拖曳式抛光机或者涡流抛光

估计涡流抛光更适合一些,去完毛刺,然后再去研磨

如果能把测试的情况和大家分享一下,更好了,

网友C:
我也有不锈钢件内孔去毛刺问题,解决好了,请赐教

网友:
淘宝上去买一个小雕刻机,做个治具把零件放入,编个程式固定跑倒角去毛刺

网友D:
磨料尼龙刷 可以,去除毛刺  还可以抛光。

楼主:
引用 网友D:
磨料尼龙刷 可以,去除毛刺  还可以抛光。

我们的工件只要求去除各个棱边和槽内孔口毛刺,不能改变已加工表面纹路的,这个方法能做到并去除孔口毛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不锈钢件内孔去毛刺问题,解决好了,请赐教

好的,找到方法一起共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拖曳式抛光机或者涡流抛光

估计涡流抛光更适合一些,去完毛刺,然后再去研磨

这两种抛光能有效去除槽内孔口毛刺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两种抛光能有效去除槽内孔口毛刺吗?

你可以找卖设备的咨询一下,我见过的,都是抛光外表面的,用的磨料直径都比较大

而我对这两种抛光的磨料不熟悉,你可以自己去咨询一下

网友:
我赞成10楼的

楼主:
有没有可能设计一个专机来满足这样的工艺要求,而且效率要高,每月产量几十万件!

网友E:
电化学去毛刺,可以批量去毛刺。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化学去毛刺,可以批量去毛刺。

这种方法试过,表面的颜色和磨削纹路都被改变了!

网友E:
可以放在磨削前处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放在磨削前处理呀

因为上侧面磨削量较大,处理过再磨,棱边毛刺还是无法满足要求!

网友F:
论坛里有一本“去毛刺技术手册”可以下来看看,拓展一下思路,关键我认为槽内的小螺孔毛刺比较难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论坛里有一本“去毛刺技术手册”可以下来看看,拓展一下思路,关键我认为槽内的小螺孔毛刺比较难处理

好的,谢谢!

网友G:
有种超声波振动机,是不是可以,就是那种洗眼镜的装置,利用液体振动去掉脏东西。不知道是否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种超声波振动机,是不是可以,就是那种洗眼镜的装置,利用液体振动去掉脏东西。不知道是否可以

是有超声波去毛刺设备,但只是局限于微小的毛刺,大点的就不行了!

网友(点评):
恩,振幅大些是不是可行?。。。。其实振幅大了就和那种搅拌的方式类似了。。。。

网友:
用涡流机,去完毛刺再精磨

网友:
手工打磨呗!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有超声波去毛刺设备,但只是局限于微小的毛刺,大点的就不行了!

超声波去毛刺也试过, 结果很不理想,棱边毛刺70%没有去干净,对微观毛刺这种方法比较好!

网友H:
去完毛刺,然后再去研磨,这个就很好做

楼主:
引用 网友H:
去完毛刺,然后再去研磨,这个就很好做

因为侧面余量很大0.3-0.4;用各种震动去棱边毛刺后再加工还是会有新的毛刺产生的

网友I:
手工抛光

楼主:
引用 网友I:
手工抛光

目前我们用的方法就是手工,效率太低!现在就是在寻找一种既能满足工艺要求又能提高效率的去毛刺方法!

网友(2015-09-14):
我们公司可能会上一种设备,可以做到去除毛刺而不损伤表面的,我们的设备几乎是针对你们这种需求的,但目前不知道市场的量大不大,所以还在考虑中。请问你们这种产品的规格是多少的?

网友J:
我们公司预计会上一种设备,可以去除外轮廓毛刺并不损伤表面的,几乎是按照你们的要求来设计的,但目前不确定市场的量大不大,所以还在考虑中。请问你们这种产品的规格是多少?

网友:
希望有大神指点,很好的学习教材

网友:
卡尺?买的没毛刺呀!

网友K:
引用 楼主:
好的,找到方法一起共享!

不锈钢件可用磁力抛光机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不锈钢件可用磁力抛光机

已经试过了,达不到工艺要求,表面纹路被破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们公司预计会上一种设备,可以去除外轮廓毛刺并不损伤表面的,几乎是按照你们的要求来设计的,但目前不确 ...

我们的产品量非常大,每月都有数万件类似的产品生产,产品规格有很多种,市场上你所能见到的各种卡尺,深度尺我们几乎都有生产,不知道贵公司的设备是什么样子的?441240029@qq.com这是我的邮箱,希望可以进一步沟通!

网友:
不管你们怎么说,反正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2015-12-25):
磁力抛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