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热处理都是在炉子中进行的么?

楼主(2015-07-15):
我们的热处理都是在炉子中进行的么?比如说:淬火、正火、退火、回火、渗氮、渗碳、调质等,这些过程都是在相应的炉子中进行的么?有没有炉子有多种用途?

网友:
不一定在炉子里的,比如高频,比如火焰表面淬火。

网友:
比如淬火,先加热,然后扔到液体中强行冷却。这液体当然不能盛置于炉子中。
又比如盐浴热处理工艺中的盐浴炉,虽然也叫工业炉,但与正火热处理的工业炉,不是一回事,你可以把盐浴炉看成是过去农村烧火做饭用的大锅灶。

网友:
不用相应的炉子,你可以选择多用炉。具体零件具体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