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力分析计算

楼主(2015-07-15):
大学同学是做非标的,今天和他一起讨论个受力分析的问题,如图,F是已知的,求T的大小,黄色为活动铰链,黑色是固定铰链。

网友:
思路是这样的:设虚线方向为X,与虚线垂直方向为Y
                     1.算右上角那个活动铰链,Y方向受到的分力
                     2.算出2端力臂。
                     3.T=Y方向分力*长力臂/短力臂。

                    这是T瞬时的推力,如果是动态,变量在长连杆与短连杆的夹角,看你什么目的

网友:
是3开更F吗?

网友:
大侠 60度与45度之间的杆长未给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思路是这样的:设F方向为X,T方向为Y
                     1.算右上角那个活动铰链,Y方向受到的分力,你 ...

右上角那个活动铰链X轴方向的受力对固定铰链也有力矩的吧?

网友(点评):
没错,这样反而复杂了,设虚线方向为X方向即可,这样就简单了

网友(点评):
设坐标系干啥,角度长度都是已知的,忽略自重的话,按二力杆和力矩平衡就解出了,就是力的合成和分解

网友:
没杆的长度神都算不出 长度已知的话中学生应该都能算出来的吧